气缸行程150转动。度怎么实现气缸完全伸出90度,完全收回0度

楼主(2018-01-22):
气缸行程150转动。度怎么实现气缸完全伸出90度,完全收回0度

补充内容 (2018-1-22 14:19):
有sw2016模型,哪位帮我改改

网友:
看看能不能改

网友A:
加个阻挡限位不行吗,本来气缸就不推荐全程使用

网友(点评):
一直全程使用的 怎么破

网友B:
恰好刚设计了一个这样的机构。
模仿夹紧气缸,用气缸推动一个二连杆,
这个机构还有夹紧自锁功能,就是反向作用,即使气缸没有气,也是掰不开的。

MFC
这个机构,没看懂,还有结构图吗,请问大神

网友(点评):
是双滑块机构么?你的气缸没有导向杆么?

网友(点评):
透明的那个长孔导向,连接件没往上画

网友C:
你这个力量也太小了吧,阻拦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个阻挡限位不行吗,本来气缸就不推荐全程使用

收缩的时候阻挡一下,比较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恰好刚设计了一个这样的机构。
模仿夹紧气缸,用气缸推动一个二连杆,
这个机构还有夹紧自锁功能,就是 ...

能给我具体模型看看?

网友(点评):
稍后截个动态的原理图吧

网友D:
在旋转的中心轴另一侧直接按一个90度的旋转缸。

网友D:
按照楼主的方案不变,也是可以的,具体的角度误差,可以通过气缸活塞杆上的接头与活塞杆上的螺纹旋拧的多少来调整,然后,在接头后面加个螺母,并紧就可以了。

网友E:
气缸后端铰固定,或者中间铰固定,前法兰不固定,档杆加机械限位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按照楼主的方案不变,也是可以的,具体的角度误差,可以通过气缸活塞杆上的接头与活塞杆上的螺纹旋拧的多少 ...

连接气缸位置跟那根杆怎么确定尺寸,让气缸处于极限两个位置是刚好转臂旋转90度?

楼主:
引用 网友E:
气缸后端铰固定,或者中间铰固定,前法兰不固定,档杆加机械限位

必须前法兰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旋转的中心轴另一侧直接按一个90度的旋转缸。

要求就是单出杆SC100×150前法兰.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力量也太小了吧,阻拦作用?

不要求转动力量

网友F:
分析出安装位置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F:
分析出安装位置即可

就想知道安装光位置。。。。

网友:
连杆了,全行程是真的不建议了,气动考虑极限点的缓冲

网友:
气缸选用两端都是铰链(轴耳)式的,改变气缸固定方式,很容易弄出来。见下图蓝色实线是气缸活塞杆缩回时的状态,蓝色虚线为气缸活塞杆伸出时的状态
草图比例随意,位置随意,仅提供一种思路
楼主您的模型气缸就动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