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遇到这些坑,你都不好意思说你设计过SCARA

楼主(2018-01-22):
按照惯例前面都有一段废话
SCARA的易与难
       SCARA机器人是多关节机器人中比较简单的一款机型。说它简单,是因为只有4个自由度,结构相对简单,而且通用型的SCARA的设计概念已经比较清晰,也比较公开,所以门槛很低,是这两年很多新兴的机器人公司选择最先开发的产品,而且价格越做越低,个别售价低到我怀疑人生~~~
       说SCARA难,是因为大家有目共睹,这么多年过去了,市场上还是EPSON独占鳌头,其他国产品牌望尘莫及。说到底原因是SCARA结构虽简单,但在细节上却有很多坑。这不是买份图纸或者拆几台EPSON的机器人就可以GET到的。哪怕两家选用一模一样的零部件,不同的工艺生产的机器人也很可能相去甚远。
        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以通用SCARA为例,大家使用的都是类似的零部件,那么不同厂家的差异性在哪里,从设计到量产,有哪些坑是很可能会遇到的。
        这一篇知识点也会比较杂,有些可能不太好理解,我尽量请通俗一点。
Question1
设计需求设定
       这是SCARA设计的第一步,首先得知道你设计的SCARA面向的哪些客户,面向哪些应用。细一点说就是SCARA的臂长、负载、精度、防护等级等等,具体随便找一个厂家去看他们的宣传手册就知道有哪些参数。合理的设计需求很重要,设计机器人的最终目的就是卖出去,这不是做科研,去挑战极限,而且是追求合理。所以一般要先做市场调研,挑清楚自己想在做哪一块再动手。
      目前来说,3~6KG的SCARA是市场上做得最多的SCARA,竞争相当惨烈!这里其实很多人写过,我就不多废话。
臂长布局
      SCARA的臂长布局有三个,A轴、B轴、Z轴。A轴即一关节,B轴是二关节,Z轴就是花键丝杆(我们不讲丝杆和花键分离的设计)。大多数厂家都会按负载来区分系列,同一系列有不同展长。比如QKM的Athena系列(简称AH)SCARA,最大负载6KG,臂长有450、500、650可选。一般的做法是有一个基本款,然后通过改变一关节的长度去衍生其他型号。而基本款的臂长一般是对半。还是以QKM的AH系列为例,基本款为AH-500,即A轴、B轴都是250mm,而其他两个型号AH-450和AH-650都是二关节不变,改变一关节的长度来实现。
       A轴=B轴是工作空间占有率(注意不是工作空间大小)最大的配合。置于为什么不同臂长是改变一关节长度而不是二关节长度呢?原因很简单,二关节的结构比一关节要复杂得多,所以二关节的开模费和机加费也比一关节贵多了。像AH系列的一关节采用的是铝型材拉伸的方式,连重新开模都省了,只需要切不同长度的铝型材就好了,当然,这也不是我们平时看到的是铝型材,是自己设计开模的。
Question2
Question3
电机选型
       电机是SCARA机器人驱动部件。也是决定机器人性能的主要零部件之一。同等规格的SCARA在电机功率选型上基本都相同,只是品牌不同,惯量、扭矩、性能略有不同而已。
      那不同品牌的电机的差别在哪里呢?(注意,如果只是电机与电机来比个高下的话,那还是一句老话,一分钱一分货。不过呢,我们要评判的机器人整体性能,所以并没有必要追求极致。)
       最高转速:750W以下的电机,大多数的最高转速有5000RPM和6000RPM,个别会更高。这在之前讲cycle time的时候已经讲过,最高转速对cycle time的影响非常有限,而且也受谐波减速机的限制,谐波减速机不一定可以承受很高的输入转速,越大号的减速机最大输入转速越低。
       输出扭矩曲线: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品牌差距。我们专门买了一台专业测试电机性能的仪器,对不同品牌电机输出扭矩与速度的变化关系。我们都知道,额定转速下,电机的输出扭矩是比较稳定的,不同品牌差距不大,但过了额定转速,就是秀肌肉了。随着转速的提升,扭矩会随之下降,好的电机扭矩下降会比较平缓,而差一点的电机几乎是断崖式的下降。扭矩下降就意味着加速度上不去,速度自然上不去。
        发热:能量传递效率也是品牌差距所在。效率越低意味着有用功越少,那损失的能量去哪里了呢?大部分都转化为热能。对于小型机器人来说,“散热”是非常关键的设计,因为空间紧凑,各个部件都靠得比较近,会相互影响。所以如果电机发热严重,那么在高速运动时,一旦温度过高,电机转子漆包线表皮过热熔化,电机就是短路挂了。另一方面,电机的热会传递给减速机,对谐波减速机来说,温度过高,会导致油脂变质,大大增加磨损,指不定什么时候就挂了。
       惯量比:在做设计时,还要注意一个负载惯量比问题。即机械臂的所有负载(包含设计负载与机械臂本身)经过减速机构之后折算到电机转子的惯量与转子本身惯量的比例。一般是转子的N倍。听不懂的请百度有相关专业论文。通俗来说,就是指控制的难易程度或响应程度,倍数越小,越容易控制,响应越快,比如机床上的惯量比一般比会比较小。对机器人来说,自然也是越小越好,但实际比较难实现,所以有一个相对比较好的经验值,需要自己搜索(此处省略几十字)。
       体积:不同品牌的电机有时体积还挺大,特别是国产电机,很多时候会比同等规格的进口电机屁股长出一段,这会很影响机械设计。SCARA相对还好一点点,但如果你去看国产的六轴,就会发现不少国产六轴的后面是小蛮腰,前端却托着个大饼脸,456轴太肥了,惯量要大很多,就是因为电机太长的缘故。图就不好放上来了,万一为看出是什么品牌我就要挨骂了。大家自行搜图。
减速机选型
      这绝对是SCARA本体的第一大坑,没有之一!没有之一!没有之一!小型SCARA一般只有J1、J2轴会用减速机,而且是用谐波减速机,原因是谐波减速机体积小,精度高。
       但是谐波减速机在使用上有非常非常非常多的细节问题。首先是品牌差异,目前国内做谐波的有很多家,其中做得比较大的也有几家,不同品牌之间,由于齿型不同、零部件不同、加工工艺不同,有相当大的差异;其次,谐波装配的好坏与客户有非常大的关系。谐波的装配要求说到底只有一个,就是波发生器与刚柔轮同轴要求,但是要实现这个目的,那要考虑的东西就多了。
       所以业内有不少人都感叹,明明与四大家族用的是都是HD的减速机,但是寿命和性能就是不一样。这就是因为装配零件的设计和装配工艺不同导致。
      在减速机装配上,我们花了好几年,遇到各种各样的坑才最终搜索出一套谐波的装配方法与设计方法。装配10套是一回事,装配100、1000套那就是完全不同的概念了。
       所以假设你的SCARA还在样机阶段,没什么问题,别高兴得太早,后来有的是坑在等着你。如果你已经批量,而且正在遇到漏油、卡滞、异响、寿命短等问题,淡定,这不是你们家独有的问题,用谐波的人都遇到过,把坑一个一个填平了就稳定了。不过,有一个前提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如果你用的是特别便宜的国产品牌,那恭喜你,认命吧,他们自己也没搞清楚谐波是怎么回事。
Question4
Question5
同步带同步轮
      同步带同步轮是常用减速比比较小的地方。在SCARA上常用在J3、J4轴。在本体的成本构成中,同步带同步轮的成本占比很小。但是有一些小细节也要注意。比如防止买到假货(特别是3M,那做的人太多了),比如如何调整张力、比如同步带的磨损问题、张力下降问题~~
丝杆花键
      丝杆花键是SCARA也是SCARA的重要零部件。而且,由于制作困难,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做的人都非常少,可能是有些关键工艺没有解决。所以客户的选择性也不多,能用的就那么几家。安装上也基本类似,品牌差异主要是在精度与产品一致性。
       丝杆花键最大的坑其实是在维护这一块,丝杆花键是需要定期润滑保养的。但是,使用者经常会忘记懒得保养,导致滚珠/滚道磨损,缩短寿命。
Question6
Question7
散热
散热设计是小型机器人的设计关键。因为小型机器人内部空间很小,电机、减速机等发热部件很靠近,彼此影响。特别是防护等级达到IP65的设计,因为内部与外部的空气不流通,热量无法散出,所以只能通过内部空气以及本体散热。因此,如何想办法把内部热量均匀散开,而不是聚集在一起,就是设计关键。否则就是我之前讲过的,也许你瞬间速度很快,但是跑一段时间,热量上来了,机器人就会过热,轻者报警、重者直接挂了。
生产
      这也是每一家都会遇到的坑,而且是大坑。
      在机器人研发阶段,样机少,一般是由研发人员装配,因为对产品很熟,有专业素养,所以装配效果会比较好。但是,一旦进入量产阶段,就大不一样了。工人对产品不一定了解,而且不同工人的专业素养不同,所以装配出来的结果会有很大差异。因此,模块化的设计、专业的培训、严格的品质把握就非常重要。
       生产量每上一个数量级,就是一个鬼门关,很容易批量品质问题。牢牢记住一个点就是,在整个生产系统中,人是最不稳定的因素,人是最不可控的,是最容易出现问题的地方。
Question 8
最后说两句

上面从立项到生产,可能说得有点杂了,某些重要的,比如减速机,后面我再整理一下,把能够公开的再系统讲一次,敬请期待。

网友:
原来SCARA这么多坑...

网友:
好多图片显示不出来啊。

网友:
轻型的仿SCARA,分割器转台,立柱升降,同步带带动B摆臂和Z轴。凑合着自己用。

网友:
最近用了一款安川的小机器人GP7,感觉这类小机器人都比较坑啊,占地布局没节省,工作半径又比较小,所以有看到的社友需注意了,这类小型机器人只适合吊装啊。

网友(点评):
主要是大部分的机器人设计是都适用在面前工作,后面空间空间是到不了的。我设计的一款是全对称的工作空间,好用很多哦。

网友:
机器人发展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不论从技术,配套商,生产制造还是市场和人才,还处在摸索发展阶段。

楼主整理的知识非常好,能够给不了解这个行业的人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

网友(点评):
哈哈,都是自己一个坑一坑踩过来的!!

网友:
长知识了

网友A(2018-03-08):
我是做scara机械臂的。楼主说的真的太对了,减速机问题太多了。于是
我们造的是直驱电机的scara机械臂。没有了减速机。精度比减速机高。寿命也比减速机长多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是做scara机械臂的。楼主说的真的太对了,减速机问题太多了。于是
我们造的是直驱电机的scara机械臂 ...

直驱电机精度怎么保证?

网友C:
8楼的兄弟,电机直驱的话,电机的功率要大很多吧,而且停止时的精度能达到要求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直驱电机精度怎么保证?

精度依靠编码器的反馈保证。实测,重复定位精度小于1个丝。比减速机的好多了。减速机的在外力作用下,本身的弹性还会导致很大的误差。而直驱的,因为做实时的反馈,所以外力作用下也能保证精度。外力的情况下,精准定位时间会长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8楼的兄弟,电机直驱的话,电机的功率要大很多吧,而且停止时的精度能达到要求吗?

电机的功率是转速和转矩的乘积。电机是高转矩,低速度的电机。因为没有谐波减速机的发热损耗,总的输入功率不到100W。非常省电。比谐波减速机的功率小很多。停止的时候,比谐波的更稳。谐波输出是柔轮,本身有弹性。直驱没有这个弹性环节了,定位时间更短。实际用百分表打过表,非常爽。

网友:
产品,已经开始卖了,请各位多多捧场。如果有兴趣,可以做代理。合作方式很多。

网友:
多谢分享,正在做毕设,来学习学习

网友(2018-05-31):
引用 网友A:
我是做scara机械臂的。楼主说的真的太对了,减速机问题太多了。于是
我们造的是直驱电机的scara机械臂 ...

电机直驱,不采用减速机,需要伺服电机的性能超强,输出转矩是最大的问题啊,请问你们是用的什么牌子的电机呢?

网友(2019-02-21):
这个机械臂看着简单,实际要设计的间隙小,精度高,还是很难的

网友(2020-06-28):
引用 网友A:
我是做scara机械臂的。楼主说的真的太对了,减速机问题太多了。于是
我们造的是直驱电机的scara机械臂 ...

这个机械臂公差怎么定啊?大概控制在多少左右,才能控制精度在±0.01mm左右

网友(2020-08-03):
我想请教一下关于scara的精度不稳定问题,以及解决办法,有谁知道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精度依靠编码器的反馈保证。实测,重复定位精度小于1个丝。比减速机的好多了。减速机的在外力作用下,本 ...

感觉有点反人类的设计。直驱能做好!假如1:100的谐波,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电机功率要放大100倍。这100倍的电机的成本应该会比谐波不知道重了多少,同时成本会低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