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X10焊接助理咋用?

楼主(2018-01-22):
建模的时候,“插入”----“焊接助理”----“角焊”

可是到了装配里面,那些焊脚就不见了!

网友:
这个是图层设置的原因,这个功能我经常用的,解决办法很多,把那个设定焊接的装配件全部显示;或者在图层里面把它显示出来即可。

网友(点评):
完美解决,兄台威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