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螺钉锁紧问题

楼主(2018-01-22):
近年关,手头闲下来了。网上搜一些模型学习学习。今日看一贴标机,大量使用一个螺钉固定有旋转趋势的零件,这样螺钉可能会有松动的风险。大家是否也有很多使用一个螺钉固定具有旋转趋势的零件呢。

网友:
图二很多这种固定端盖的 这个基本没有自旋趋势
再怕掉也会涂螺纹胶

图一应该属于尽量避免的状况吧

网友(点评):
图二是一个滚筒,中间是固定轴,不是固定端盖的,是固定的轴的,私以为滚筒外圈旋转会有趋势

网友(点评):
输送设备的滚筒就有这种固定方式啊 两头螺钉锁紧中间的轴……

网友(点评):
输送滚筒确实有这种固定方式,工业机器人小公斤级的六轴也有类似固定方式,但终究找不到原因及出处

网友:
这两种情况都是不合理的,空间有限可以铣长凹槽,轴的话就轴上铣两个平面

网友:
图1 要可靠,需再增加2个零件,成本上去了。视实际使用情况而定。

网友:
图2旋转方向与螺钉相反吧

网友:
图1贴标机可能有调角度需要把

网友:
这一个螺钉是让它好旋转角度有调节的效果,我们的放松措施就是加螺纹紧固胶来放松了。

网友:
老板都是想着能省一块是一款,节约成本,增加利润是王道

网友:
六角法兰面型式螺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