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杆螺母传动机构的润滑脂加注或更换周期如何确定?

楼主(2018-01-22):
目前设计的一台设备上采用一个丝杠螺母传动机构,水平放置,运动占空比约20%,在螺母腔内加注润滑脂。由于设备可靠性要求比较高,最好做到免维护,或者一年以上加注/更换一次润滑脂,请问润滑保养周期如何确定?

网友A:
你想做成免维护或自动加油的话,你的系统上润滑油加注点多吗?还是螺母丝杠这一个加注点?

网友B:
与使用频率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想做成免维护或自动加油的话,你的系统上润滑油加注点多吗?还是螺母丝杠这一个加注点?

润滑脂加注点在螺母腔上,没有其它加注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与使用频率有关。

使用频率每天3小时左右,前面说的占空比高了些,转速40rpm左右,速度很低。加注一次润滑脂,是否可以长时间(1-3年)不维护?

网友B:
(1-3年)不维护?------不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1-3年)不维护?------不行的。

转速很低,一年维护一次可以么?

网友:
使用这种丝杆,我们公司要求客户,每周或每月更换润滑脂,如果你没加风琴罩,丝杆表面的油脂会粘上灰尘,时间久会影响使用寿命,1-3年肯定不行

网友:
如果要保护丝杠不受损失,建议增加钢带式伸缩防护罩,另外加油的话有自动加油器,可购买增加。

网友:
风琴罩+自动注油器

网友:
如果需要润滑的地方比较多,可以增加集中润滑装置的,只要保证润滑脂一直都有就行

网友:
工况环境怎么样?我公司专门做这行的,台湾TBI一级代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