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rkbench耦合分析的数据流程线怎么添加

楼主(2018-01-22):
如图所示,我用ansys workbench,先在workbench界面托出 mesh 和 transsient structual,然后想添加一根数据流向线(后者的geometry数据是由前者导入的),这个怎么添加?

右击 geometry选择transfer data from是没有mesh这个选项的

网友:
打卡标注下,坐等回答

楼主:
已知晓,将鼠标左击A的geometry 拖动至B的geomotry位置,短暂停留,至B的geometry方框变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知晓,将鼠标左击A的geometry 拖动至B的geomotry位置,短暂停留,至B的geometry方框变红

楼主人才,自学成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人才,自学成才!

 惭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