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X10的重用库是空的

楼主(2018-01-22):
打开文件夹后里面啥也没有,这是最后一级文件夹了。

下面的文件夹位置也改了。

为啥还不行呢?

网友A:
BOLT文件-右键-打开源文件-看看

网友:
直接在部件导航器那里设定,不用在首选项里面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BOLT文件-右键-打开源文件-看看

右键--打开源文件,是这样。

网友:
那些就是你要得,只是隐藏起来了,资源条拉倒底,看到有一个粗杠,点以下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