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师父关于制冷机制冷量换算问题

楼主(2018-01-22):
有3吨果酱,温度从110度需要降至25度以下,打算用制冷机组配合冷却塔来降温,请问一小时内需要降至所需温度,用多少HP的压缩机,最好能给我个公式,谢谢各位师父了!

网友:
用apspen软件模拟下,就知道了,而且比较简单。

网友:
1匹=735瓦,1KJ(千焦)=0.2778瓦,1日本冷吨=3.861千瓦,1美国冷吨=3.517千瓦,1英国冷吨=3.923千瓦,大卡就是Kcal/h,kcal本来是能量的单位,但除以时间就是功率的单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