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件焊接后表面焊点打磨

楼主(2018-01-22):
钣金件焊接后打磨表面焊点时,稍不留意磨出都是小坑痕迹,请问有什么好的打磨方法能够快速打磨,使表面平整,无凸点、凹坑!

网友:
这个跟抛光工具有关,选用优质的抛光片即可解决比问题。

网友:
1、焊前保护
2、优质抛光片/轮
3、表面处理化学剂

网友:
钣金件焊接后表面一定会有凹点的,打磨只是表面看起来是平的,也算是最经济有效的方法了

网友:
那是因为没焊好,不是打磨的痕迹,如果是打磨的痕迹,那么也是因为焊接点脆性太大崩了

网友:
抛光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