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里面的图纸集的作用是啥?

楼主(2018-01-22):
(我是个小白)最近在想每一张图纸都得存一个,能不能集合起来存在一个文件里  l8 ?$ D+ @5 _
百度一查有那个空间布局和图纸集,这个好用吗?方便吗?

网友:
自认是小白就想偷懒了

网友:
还是把一个图纸版本不停的复制使用即可,不用搞这种图集的。

网友:
百度搜索“图纸集”,那解释比楼上几位胡JB扯要强多了

网友(点评):
你下次一起多注册几个账号

网友:
图纸集是某一类图纸的集合,如一个工程项目的图纸,以便于对图纸的管理,如批量打印等。AutoCAD中的图纸集一般以布局为基础,将设置好的若干个布局添加到图纸集中。图纸集中可以根据需要设置子集,如一个楼盘项目,把不同专业的图纸分别放在不同的子集中,以便于管理。打印时,既可以打印整个图纸集,也可以只打印某个子集,极为方便。

网友:
通常设计都不是在布局里是,通常都是在模型里设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