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系统问题

楼主(2018-01-23):
1. Siemens 840D中system A and System C 有什么区别?
2. 西门子系统 中什么时候用G20什么时候用 G70?

C:/Users/Kevinliu/AppData/Local/YNote/data/sina1408606122/e50fef9b3ec4475f81381d232b38ce7a/clipboard.png

C:/Users/Kevinliu/AppData/Local/YNote/data/sina1408606122/e50fef9b3ec4475f81381d232b38ce7a/clipboard.png

网友:
系统A和系统C应该是两个通道的意思吧,仅做参考

网友A:
公,英制,是系统的计算单位,与程序中的G代码相对应。当读到程序中的G20或G21,表明程序加工单位为英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公,英制,是系统的计算单位,与程序中的G代码相对应。当读到程序中的G20或G21,表明程序加工单位为英制。

你可能理解错了,我的意思是,G20,G70都是英制代码,什么时候用G20,什么时候用G70.

网友:
之前有在别的系统试过G20/G70都可以,西门子不清楚。在设备上MDI试一下就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