钻孔问题

楼主(2018-01-23):
图示零件,材料45,钻Ø15孔,IT8级,Ra3.2。请教前辈批量生产直接钻出来是否经济?是否有必要再铰一下?

网友:
钻够呛吧

网友:
直接钻应该达不到要求,如果是管棒料车床加工的话,建议内径先钻孔,留量半精车,精车留量,镗孔

网友:
直接钻得出来当然经济,问题是你能直接得到这个精度的孔吗?

网友:
看你用什么设备钻,还有钻头也不能是普通的钻头,首先你需要一台能装弹性夹头的钻孔设备,钻头也要精度高的,保证钻头尺寸和跳动就可以直接钻

网友:
不是批量的话还是推荐先钻后铰

网友:
能直接钻出来的,钻头和机床都相当牛

网友:
可以做内孔冷拉模具.

网友(点评):
拉孔效率应该比较高,但光为了这个零件上台拉床有点不值

网友:
可以试试钻铰刀

网友(点评):
这是个好点子,有哪位大侠这么玩过吗

网友:
普通钻孔达不到3.2,公差也达不到

网友(点评):
手册上介绍钻孔的经济精度为IT8级,经济Ra3.2,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网友(点评):
查了有个资料,钻孔的经济精度IT12,精铰IT7-8。直接钻孔是有问题的。

网友:
用管材+铰刀。

网友:
通过直接钻孔达到这个精度?呵呵 想都别想

网友(点评):
前辈可有经验或相关依据。手册上介绍的钻孔经济精度IT8,Ra3.2,不知道是否属实?

网友:
普通钻孔达不到要求,还是铰刀铰

网友:
这个要结合现场工况来定,你加工机床精度高,保证刀柄跳动,定制非标钻头,也不是达不到要求。这个孔公差要求高,最好是先钻后镗。保证稳定性。批量件的方案要报风险因素降到最低。在考虑工艺和方案的定制

网友:
必须要绞一下,钻孔是保证不了IT8的精度和内孔光洁度的

网友:
先钻孔,留量半精车,精车留量,镗孔

网友:
这个钻出来完全没问题

网友(点评):
批量加工只钻不铰有问题的,我不知道钻铰复合加工是否可以?

网友:
哪本手册上这么说的?精扩才IT9,3.2孔还得精铰,普通钻根本达不到图纸要求。与其节省加工时间,不如做个工作装节省装夹时间。

网友(点评):
是的,你是正确的

网友:
钻铰最直接!

网友:
还是要绞一刀,普通钻不行

网友:
先钻再铰,可以达到这个精度!

网友:
0.009的公差,还批量。一般设备和刀具一次镗或铰,hold不住呀

网友(点评):
公差是0.027,IT8

网友:
最省事的方法应该是钢管,镗孔,铰孔,,镗孔主要是为了纠正钢管偏心,而且省材料

网友:
万能铣床,棒铣刀,改钻加工为铣加工,可以保证孔公差,当然机床精度得有,粗糙度有点费劲

网友:
钻完之后铰刀来一下·或者镗孔,0.02钻不出来·0.05应该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