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线夹标注问题

楼主(2018-01-23):
母线夹,两个组成部分一模一样,特别想在一张图里表示出它使用时抱合的样子,而且只标注一侧。那这样画符合规范吗?自己觉得也不是零件图也不是装配图,还纠结另一侧用什么线型,想了半天用的虚线,不知道行不行,求指教。

网友:
用双点画线表示。可以在同一张图纸中进行表达,只要能表达清楚你的意思即可。当然这样不符合制图标准。

网友:
双点划线是有含义的。

网友:
双点划线。可以标出缝隙的尺寸,这样工艺可以考虑整体铸造然后一分为二

网友:
个人感觉你这个单个出图较好,一起也可以。这样出只是多表达了,这个是成对使用的,如果是机加工的也是一个一个做,成对做成本高也没什么意义。
如果是圆形的车床车出来一分二,方的打孔后一分二,图出在一张上更好。铸造另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