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轨乘载,同步带传动的电机选型计算

楼主(2018-01-23):
负载为3kg
两同步带直径均为22.2mm
速度随意。
滑轨摩擦系数0.002
想问一下该机构的转动惯量和所需力矩怎么算。
最好有公式以及说明。
求大神指教!

网友:
惯量 大概值转换就是1/4MD2  (D为同步带轮直径)

网友A:
楼主何不买个模组呢,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何不买个模组呢,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这里长度差不多2米,模组就算有那么长,也要很贵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里长度差不多2米,模组就算有那么长,也要很贵了

皮带的会便宜点,我是台湾SATA模组的。加个QQ吧我们聊聊。1013795740

网友:
引用 网友A:
皮带的会便宜点,我是台湾SATA模组的。加个QQ吧我们聊聊。1013795740

定位精度?

网友:
所需最大速度和加速时间最好给定否则不好估计啊

网友:
丝杆传动+-0.02  皮带传动+-0.04    直线电机系列+-0.005

网友:
首先这么长的中心距,涨紧装置一定要有的,图片上看的不清晰,貌似没有,另不知道直线导轨的跨距是多少,你同步带图片上没有中置,如跨距过大则估计会多少有问题,若跨距比较小,那很随意了

网友B:
滑轨上面那3个块块怎么跟滑块连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滑轨上面那3个块块怎么跟滑块连接的。。。

螺纹连接的

网友:
我意思是螺丝要从底下往上拧?
你不觉得难受吗

楼主:
感谢指教,已经有考虑到装配方面的问题,螺纹都是从上往下拧的,但是某些沉孔因为要互相错开有点深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