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气密方式

楼主(2018-01-23):
假设你需要一个开口,要隔离空气,不时还要打开一下。最常见的办法是水封,咸菜坛子就是用的这个。但是它的缺点是水可能会污染。而且水槽不易加工。
请问还有其他的什么办法呢?

网友:
正压,很成熟的技术

网友:
用密封圈,比水密常见的多;加上一个气压都不会冒一个气泡。

网友:
还有氮封!

氮封装置主要用于保持容器顶部保护气(一般为氮气)的压力恒定,以避免容器内物料与空气直接接触,防止物料挥发,被氧化,以及容器的安全。特别适用于大型储罐的气封保护系统。具有节能、动作灵敏、运行可靠、操作与维修方便简单。

网友(点评):
氮封在化工上用的比较多。

网友:
氮封工作原理:
氮封装置由供氮阀、 泄氮阀、 呼吸阀 组成,供氮阀由指挥器和主阀两部分组成;泄氮阀由内反馈的压开型微压调节阀组成,,
通过氮封装置精确控制。当储罐进液阀开启,向罐内添加物料时,液面上升,气相部分容积减小,压力升高,当罐内压力升至高于泄氮阀压力设定值时,泄氮阀打开,向外界释放氮气,使罐内压力下降,降至泄氮阀压力设定点时,自动关闭。
当储罐出液阀开启,用户放料时,液面下降,气相部分容积增大,罐内压力降低,供氮阀开启,向储罐内注入氮气,使罐内压力上升,升至供氮阀压力设定点,自动关闭。

网友:
双层密封圈,中间+正压或抽真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