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检查焊缝是否密封

楼主(2018-01-23):
请问各位,是不是有什么溶剂,可以涂在焊缝的里外,通过颜色的变化来检测焊缝是否完全密封?

网友:
同求。
我们都是装水试试,或者加压试试。压力容器就得做探伤了。

楼主:
我是在焊到到方管上下口之前需要先检测,否则安上去就没法补救了,外面不能补焊

网友A:
你说的那个叫渗透检测(penetrant testing)

“渗透检测可广泛应用于检测大部分的非吸收性物料的表面开口缺陷,如钢铁,有色金属,陶瓷及塑料等,对于形状复杂的缺陷也可一次性全面检测。主要用于裂纹、白点、疏松、夹杂物等缺陷的检测无需额外设备,对应用于现场检测来说,常使用便携式的灌装渗透检测剂,包括渗透剂、清洗剂和显像剂这三个部份,便于现场使用。渗透检测的缺陷显示很直观,能大致确定缺陷的性质,检测灵敏度较高,但检测速度慢,因使用的检测剂为化学试剂,对人的健康和环境有较大的影响。
渗透检测特别适合野外现场检测,因其可以不用水电。渗透检测虽然只能检测表面开口缺陷,但检测却不受工件几何形状和缺陷方向的影响,只需要进行一次检测就可以完成对缺陷的检测。”

网友:
GB4730.5渗透检测

网友:
我们工厂内检漏方式有药水检漏,压缩空气保压,氮气保压,充氟(卤素检漏)等针对不同的工件或产品

网友:
如果要求特别严格,涉及到安全问题,你可以用氦气检。

网友:
有种药水的,忘了名字 但是严格的话应该通水通气

网友:
煤油渗漏,或者水压试验都可以的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的建议,药水检测的话,哪位可以告诉我药水名称么,并且哪里可以买到?整件完成后,是要水压测试的

网友:
注水或者充气检验,都可以,只是后者更要注意安全。压力容器得做探伤
我请教了前辈,据说煤油和石灰水也能检测

网友:
氦检,渗透,水压,探伤,气密实验

楼主:
谢谢大家,我就是想知道,渗透检测的溶剂是什么名称?哪里有的买?

网友(2018-03-15):
坐等权威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那个叫渗透检测(penetrant testing)

“渗透检测可广泛应用于检测大部分的非吸收性物料的表面开 ...

请问把药剂倒进容器里,怎么操作啊?三种试剂的间隔时间是多少?最后如果不把容器剖开,怎么看容器到底漏不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