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车辆时候,发动机的额定功率、额定扭矩该如何估算

楼主(2018-01-23):
本人从事工程机械车辆的设计与研发,想问一下,在做新车型的时候,该如何来对发动机的功率、扭矩进行初步估计

网友:
你以前的车辆是如何过来的

网友A:
1、功率=F*v,这个公式还记得吗?功率等于力乘以在力的方向上的速度。力和速度都是矢量,如果二者之间有夹角,那就再乘以二者之间夹角的余弦。
2、F=车辆的载重量+车辆自重;
3、车辆在路上的行驶速度,这个速度有一个范围,设计时考虑最大速度和最低速度;
4、计算功率时,速度取车辆在路上的最大行驶速度。

以上计算功率没有考虑车辆传动系统的机械效率和车辆行驶过程中的动载荷。所以,用以上计算的功率除以整个系统的机械传动效率,再考虑动载荷的功率裕量,就能选择发动机的功率了。

下来说扭矩的计算:

回头补充完整。

网友(点评):
重要要乘以摩擦系数吧

网友(点评):
这个太不专业了,给小学生出应用题还行,正经都是拿机械特性曲线画格

网友(点评):
没完呢,下午有事。发动机当然得考虑机械特性曲线了,得考虑功率、转速的匹配问题了,让发动机工作在高效区了。把你的详细思路写出来,让我也跟你学习学习。不是抬杠啊,说正经事,我希望遇到专家一起讨论。

网友(点评):
下午有事,先写这里。universal一定把你的思路给大家写出来,大家一起探讨。

网友(点评):
我没思路啊,都是现成的东西,原动机机械特性曲线,变速机械分档,分别校核每一档的匹配,就这样啊,不一定都是高效区,但得保证发动机不易熄火

网友(点评):
universal,你不用那么谦虚!本来就是大家讨论问题,把你理解的原动机机械特性曲线给大家讲讲,我们一起跟你学习。发动机这块真有很多地方值得大家讨论学习。

网友:
是十吨还是五吨,是挖掘机,还是起重机~~~~
不如先去百度或看书。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功率=F*v,这个公式还记得吗?功率等于力乘以在力的方向上的速度。力和速度都是矢量,如果二者之间有夹角 ...

这样计算功率?还得包括散热风扇、液压泵、马达这些消耗的功率吧

网友(点评):
很对!你说的没错!当然总功率中还包括发动机冷却系统要消耗的功率。今天中午看到这个主题边吃饭边写,想给楼主一个简单的思路,让他自己再去深挖,没写完饭也没吃完,被人叫走了。你和universal提醒,我抽空完善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样计算功率?还得包括散热风扇、液压泵、马达这些消耗的功率吧

大师,完善了吗,迫不及待的想学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