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法兰的配置随着这个整体2800尺寸变化?

楼主(2018-01-23):
要如何操作呢?
这是一个焊件,上面的法兰是插入的零部件,自身带配置的,现在整体控制尺寸是2800,我想让他3000-3500之间法兰变为另一个尺寸,这个要如何操作?

网友A:
能看懂不??方程式压缩特征

网友(点评):
我英语不太好,反正我每次做这东西都头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看懂不??方程式压缩特征

好像是改不了配置。因为我那个法兰是单个的零部件,里面已经做好配置了,比如DN200 DN250....。现在插入里面以后,我想根据和总体的2800的尺寸改变来实现法兰尺寸的改变~~~而不是法兰内尺寸另外随着2800变化,因为我法兰已经配置好了(已经有配置了)

网友A:
我是建了两个法兰,当缸体外径在3000-3500之间时显示一个压缩另一个特征,在其他范围就反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建了两个法兰,当缸体外径在3000-3500之间时显示一个压缩另一个特征,在其他范围就反之。

能大点么,完全看不清啊

网友(点评):
我也没办法了,

网友(点评):
要清楚的文件太大了

网友:
文件太小根本不清楚

楼主:
看明白了,你这个就是你前面说的实际操作~~~

网友(点评):
这样不对吗

网友(点评):
和我想的不大一样。我的是法兰已经有多个配置了(15个左右),而根据2800随意变某一个配置。你那个也许2个配置还可以,不适合多的吧

网友(点评):
一样啊,就多几个步骤而已

楼主:
咱俩想法没在一个频道上。
你这个是相当于2个法兰在上面,一个压缩一个不压缩而已。或者说你这个是特征都在设计树上的。

而我那个是在焊件中插入的零件,类似这样

红色那个是错的(找不到配置了),类似上面个那个

楼主:
我随便画了一个,开始我是这么操作的。现在我想,当200的尺寸变成小于200后是DN50,当200-500之间时候是DN80,当500以上时候是DN100~~~就这个意思吧,。

网友(点评):
额!好像理解偏离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随便画了一个,开始我是这么操作的。现在我想,当200的尺寸变成小于200后是DN50,当200-500之间时候是DN ...

那就这样好了,用方程式的if命令来让外轮廓和法兰的特征数值建立关系如图,这回是你的意思了吧,不过这样每个特征关联我觉得还不如画几个法兰好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这样好了,用方程式的if命令来让外轮廓和法兰的特征数值建立关系如图,这回是你的意思了吧,不过这样 ...

还不是我的意思。
我的意思很简单,就是让配置直接变,DN200 变成其他配置~~~~所有的配置在建立法兰时候做的。看来似乎是没有这个功能

网友(点评):
你还是做几个法兰,用压缩来做吧,我也没有你的法兰库,搞不明白

网友(点评):
只能如此了

网友:
零件使用配置,装配体也使用配置,可以么

网友(点评):
我这个不是装配体是,焊接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