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入零部件配置断了,还能连上么?

楼主(2018-01-23):
如图,上面法兰是没断的,可以改。
下面的人孔是断了,有个问号,没法改。有没有能连上的办法

网友:
你要看你的相关联的的还在不在

网友:
谁告诉你这符号叫配置断了?

不是我想说你,这种概念含义都没搞清楚就来提问,就是浪费别人的时间。

如果你想把问号取消掉,我的答案是能。。但不是连上“配置”。

网友(点评):
没有办法恢复成上面的那个“DN200” 的样子么?不行的话是不是要删除重新插入了

网友:
用手形把当前线移上去,修改,修改时尽可能保留原线条。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