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硬度材料在数控车加工上的装夹变形如何解决。

楼主(2018-01-23):
材料:asp2053 HRC63,
加工范围:内外圆精车。
液压卡盘,夹工件有变形0.02-0.05mm,大家一起来讨论看有没有好办法解决装夹变形的问题 。

网友A:
先把卡爪修至与外圆直径相近(大约小0.05mm),车好内孔后再上芯轴车外圆

网友B:
有汉伯格的夹套式卡盘或者薄膜卡盘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汉伯格的夹套式卡盘或者薄膜卡盘都可以

你好,非常感谢你的建议,字面意思你能详细说一下吗?我不太明白.没有见过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把卡爪修至与外圆直径相近(大约小0.05mm),车好内孔后再上芯轴车外圆

谢谢!我们这样做过,要紧配才可以,要敲进去的,这样装夹就不会有椭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薄壁件?

不是薄壁件也会有椭圆,因为有扁位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非常感谢你的建议,字面意思你能详细说一下吗?我不太明白.没有见过呢.

类似于这种的夹头

薄膜卡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类似于这种的夹头

薄膜卡盘

这个卡盘我没见过,我加你微信可以吗?我想以后有机械相关技术问题我们相互讨论学习可好?我的微信号是Bangfu-Mo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卡盘我没见过,我加你微信可以吗?我想以后有机械相关技术问题我们相互讨论学习可好?我的微信号是Bangf ...

可以啊,还可以通过社区平台提问的,大家的力量更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