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红框里的设计树怎么关掉

楼主(2018-01-23):
请问这个红框里的设计树怎么关掉,看着好烦又没用,开双设计树就够了,先谢谢。

网友:
将左上角最上面的-号点一下,变成+号就行了

网友A:
点这个“-”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点这个“-”号

我去这谁不知道,我说的是全都不要。

网友(点评):
solidworks是你家开的吗,不是就别扯那么多蛋。

网友:
你说的不要如果是缩小,那就参考3#
如果是删除,那就是全部选中,delete好了
如果是隐藏,那就全选鼠标右击,第五个按钮长的像眼睛的,点一下,隐藏

网友:
是那个版本的,16版本是中间哪里有个小点,双击就隐藏了

网友(点评):
胡鸡扯什么。

网友:
既然是老鸟,那为啥不打客服呢,直接点,解决了让大家也学习一下。

网友:
减号变成加号就成了隐藏得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