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人第七轴行走轴运动设计

楼主(2018-01-23):
机器人运行水平速度0.5-1.5m/s,机器人加其他移动部件重量总700kg,地轨设计采用两根槽钢搭建轨道,槽钢两边加加强筋如何计算地轨才能保证机器人运动过程中不变形,机器人运行稳定可靠。

网友:
分段焊接框架,龙门铣,然后现场拼接

网友:
轨道需水平调节装置

网友:
焊接支架,增加调平装置。

网友:
机器人第七轴直线滑动导轨,以ABB为列,基本上都是购买现有得配件来使用,不建议自己买槽钢焊接制作,这样存在较大得风险,这类导轨都是重载型,整体铸造一体成型,能承受较大得负载,而且一体加工出来精度已容易保证;你自己焊接制作,变形极难以控制。

网友:
人家问的可是"如何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