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四点球轴承的轴向游隙

楼主(2018-01-23):
各位大侠,图片是百度到的一个四点球轴承的图片,如图此类轴承,滚动体/保持架/外圈是一体,内圈分为两半。结构基本就是这样。
今天遇到个问题,有人认为四点球轴承只要把它压紧(通俗讲压紧两个半内圈,力适当大一点也可以),该轴承的轴向游隙是一定的,也就是轴承厂家做到多少就是多少。
可是我认为随着压力的变化,该轴承的轴向游隙应该是有变化的。也就是说压紧力小点,游隙会大些,压紧力大些,那么游隙会小些。当然,变化是一定范围的。因为以前有用过角接触球轴承,对于那种轴承,轴承厂都有一个推荐压紧力的(如果我们用螺母锁紧,轴承样册上通常也会有一个推荐锁紧扭矩)。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想调节四点球轴承的轴向游隙,可以通过调节压紧力来实现。

有知道的大侠请帮忙解释下, 是我的说法正确?还是我同事的说法是对的?

楼主:
@未来第一站 @一重科技 @面壁深功 @淡然 @albert.tang 大侠们快来,帮帮忙。

网友A:
单个使用应该不能调节,中间剖分圈之间压紧后是没有间隙的。

网友(点评):
哦 , 那大侠的意思是只要我把他压紧就行,轴向的游隙是一定的(出厂的时候就定了)对吗?

网友:
理论上你说的没啥问题啊 ,
竟然百度不到这个轴承的相关用法
看你的应用场景,如果是轴向负载,你同事说的没问题,

网友(点评):
大侠能详细点吗, 到底事实是那个啊?

网友:
问厂家是不是带预紧力

网友:
冷轧支撑辊轴向定位轴承就是用这种轴承,有外圈剖分的和内圈剖分的,受双向轴向力,是没有预紧的。但需要有一定轴向作用力下才能保证正常工作。
看了一些资料有点糊涂了,难道这种轴承有两种类型,预紧与不带预紧的?

网友:
原设计因用螺母调整轴承内圈游隙不易控制,后改为精磨配对(内圈不可互换),正常工作时相当于对角接触的单列角接触轴承,外圈径向和轴向均有间隙,如果内圈预紧了,就是三点接触了。

网友:
你同事说的没有毛病,关于角接触球轴承,只需要把圆螺母拧到底拧不动为止就可以,压紧力矩是靠内外隔圈差值来保证的

网友B:
1,在这之前你要先弄清楚这个轴承的用法。这个轴承的用法是建议两点接触。然后再理解对游隙的定义。
2,预紧力可以消除游隙,提升转动精度,提高系统刚度。
3,根据这个轴承的用法,主要是推荐受轴向力,轴承的游隙也是要通过内外圈预紧调整,单纯的压紧内圈不行。总之要先弄清轴承的用法,游隙是一定的但可以通过预紧消除。

网友(点评):
现在的设计师,包括我,对基础件的理解越来越差了,希望了解的大侠出来多指导!

网友(点评):
螺母主要调整内圈与滚动体的游隙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在这之前你要先弄清楚这个轴承的用法。这个轴承的用法是建议两点接触。然后再理解对游隙的定义。
2,预 ...

大侠, 谢谢指点。
1. 在只受单向轴向力的情况下是两点接触。可是正常来讲很多机构在使用它的情况,应该都是受双向径向力(有些情况是左右摆动,如果要是单向的话普通角接触就可以了把),所以应该是连续或者间断的左右两点。
2.我没什么问题。
3.如果外圈不动的话,单纯压紧内圈相对来说也应该算内外圈预紧把。?

我想问大家的是, 对于四点球轴承来说,游隙是用户在使用过程中调整?还是厂家在出厂的时候就配磨好的,用户用的时候只需要压紧,别的不用管?不过您楼上的大侠好像回复了。只是我想要个确切的答案。。。

网友C:
蚂蚁说这个是2点接触,等于代替了角接触球配对使用,主要是承受轴向载荷。
那么有没有游隙都不影响轴承,如果说有游隙,那么影响的是承载件轴向移动(就算锁紧,理论上都有小小游隙)。
工作的时候,这个轴承是对角接触的。
然后我觉得你同事说的对,按他的说法装就可以了。
那么你纠结这个游隙,是不是对你的工况有影响,能否贴上你的装配图,让我们看看你的工况要求是什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蚂蚁说这个是2点接触,等于代替了角接触球配对使用,主要是承受轴向载荷。
那么有没有游隙都不影响轴承, ...

嗯 要求轴向游隙是0.125-0.2之前的轴向游隙。所以我想知道这个游隙是否通过用户施加锁紧力来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在这之前你要先弄清楚这个轴承的用法。这个轴承的用法是建议两点接触。然后再理解对游隙的定义。
2,预 ...

问过厂家了,说是不需要客户调整,压紧就行。

网友(点评):
压紧只是保证双半内圈与滚动体之间的设计游隙,而这个设计游隙是由制造精度保证的,压紧内圈就保证了这个游隙,而不是预紧。是不是这个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个使用应该不能调节,中间剖分圈之间压紧后是没有间隙的。

嗯, 大侠提供的那些资料显示,以前四点球的也是有螺母锁紧的(有预紧力这一说),但是那样用起来客户不方便。所以现在的四点球在出厂前,轴承厂家都已经配磨好了(即使两个内圈贴紧,内外圈也还有轴向游隙,也就是您说的设计游隙),当然这样的轴承内外圈就不能互换了。对于这种轴承来说,以后安装的时候保证压盖或者轴承不变形的情况下,压死(采用螺栓的推荐锁紧扭矩)就完了。

网友:
这个四点角接触球轴承,没有特殊标注的话,游隙是标准的,这个国家有标准的。
但根据不同是使用工况,使用者会对轴承提出游隙要求,而轴承厂家会根据此要求特殊定制产品。成品在使用中,游隙是无法调整的。轴承长时间使用后,因钢球和滚道的磨损,游隙会逐渐加大的。

网友:
对,压紧就可以,游隙没有办法调整。最后游隙由原始游隙和装配形成。能调整游隙的是角接触球轴承,圆锥滚子轴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