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配体中插入的零件如何根据某尺寸的变化而变化?

楼主(2018-01-23):
刚才我问一个焊件中的,结果我没有更好的解决方案,那么在装配体中呢?

现在比如我在装配体有某个尺寸A,插入的零件有多个配置,现在我想A<100时候,零件是某一个配置。当A>100的时候,零件就变成另一个配置。。。。

网友:
要用到方程式

网友:
装配体也用配置

网友:
这个要用表达式来做到,之前UG我设定过,只要有公式就好办,如到时我在装配档里面组件整列了一个汇流排,上面得电磁阀增加一个,汇流排就自己变长,并增加了孔。

网友:
零件装配体都用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