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图标注探讨

楼主(2018-01-23):
诸位前辈好!如下图中红色90°标注是否有必要标出呢?

还望大家多多指教!

网友A:
当然要标注。
话说你这个孔底是平的

网友:
个人感觉还没标着的好,多标了反正错不了

网友B:
光看图,你这个孔能确定位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要标注。
话说你这个孔底是平的

没必要平的,已改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光看图,你这个孔能确定位置吗?

左图红色点划线表示中心。还差尺寸?

网友B:
按你说的,这个不是钳工的活了,是钣金工的活,还要放样引过渡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你说的,这个不是钳工的活了,是钣金工的活,还要放样引过渡线

您是指需要额外划线计算?

网友C:
个人意见:90度不需要标出。就像你画一个正方形不需要标注四个线垂直一样。当角度大于或小于90度的时候是肯定要标出的

另外:需要标注孔中心到斜面上边线或下边线的距离,以方便加工。如果你实在纠结,可以把标出来的尺寸加上括号

我说的这两个方面都是从加工角度来的,角度垂直,这是约定俗成的,工人也一眼能看出来。孔虽然理论上以及是位置唯一了,但是机加工工人找不到这个孔的位置,因此需要标注一些辅助尺寸

网友:
引用 楼主:
左图红色点划线表示中心。还差尺寸?

你这是理论尺寸,实际加工中没法测量,需要借基准测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个人意见:90度不需要标出。就像你画一个正方形不需要标注四个线垂直一样。当角度大于或小于90度的时候是肯 ...

嗯对,非常感谢赐教!

网友:
赞同楼上的,正好看到此处。

网友:
如果垂直,没必要表。

网友:
黄孔8和绿孔8两轴线,加工后怎么可能交叉!

网友:
最好是标注,有的机加工人不一定都有良好的基础,而且建议增加孔和两个可测量面之间的距离,便于在加工时的测量

网友:
就你的图来看,我是不会标的。

网友:
这个还是标注出来得微妙,否则车间制造又要找你麻烦了

网友D:
把你c-c的中心线移过去,就表示与面垂直了。
另外d=8那个孔,不需要+-0.1位置精度。

网友:
90度需要标注!那个斜向的深孔位置还没有表达清楚,还缺少尺寸,这个斜向孔在斜面的定位尺寸没有,所以,这个孔的位置不定。

网友:
不标也没问题。这个孔按图示标法不太好找定位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你c-c的中心线移过去,就表示与面垂直了。
另外d=8那个孔,不需要+-0.1位置精度。

是划线达不到这个精度么

网友:
一般画线+-0.2

网友:
你这个空少一个位置尺寸啊,人家没法加工

网友E:
7.6的尺寸不应标,应标注15.2

楼主:
引用 网友E:
7.6的尺寸不应标,应标注15.2

7.6是留小了还是应该标整个板的厚度?

网友:
加一个垂直孔所在面方向的一个辅助视图

网友(2018-02-27):
90度没有必要标注,一般垂直于表面钻孔。
你的图纸缺少一个局部向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