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凝土搅拌罐的启动扭矩与旋转扭矩会有多大差距

楼主(2018-01-23):
设计了一个混凝土搅拌运输车,用的是摆线马达,领导说搅拌罐的启动扭矩要比正常运转时候的扭矩大许多,但是在现场测压力的时候发现,压力表自始至终都保持在一个压力值上,心中质疑领导说法,请大师指教

网友A:
启动扭矩 确实要比匀速后的扭矩大一点,比如说很久没有启动,首次启动时候肯定比润滑完全后的扭矩要大,个人看法

网友:
我不明白启动扭矩的大小和油压有关系吗?油压不是由油泵产生的吗?

网友(点评):
没负载,那来的压力^_^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启动扭矩 确实要比匀速后的扭矩大一点,比如说很久没有启动,首次启动时候肯定比润滑完全后的扭矩要大,个 ...

具体能打多少?有一个大概的经验值吗

网友:
1,领导的话没毛病
2,你是不是在试空车?
3,闭环系统我觉得也不奇怪,
4,请确定你压力表接在系统的哪里?

网友:
通常交流异步电动机在全压的状态下,瞬间起动转矩为额定转矩的125%以上。你这样测一次测不出来得,需要多次测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具体能打多少?有一个大概的经验值吗

最直接的办法是实测,实测的话,建议采用数显的压力表,压力表的精度和采样周期要满足数据要求。另试车的时候摆线马达的压力要慢慢的上升,上升的步距0.1Mpa (个人看法)

网友B:
压力表装在哪,能不能准确反应马达的压力,也可能压力表的响应不够反映不出一瞬间的压力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压力表装在哪,能不能准确反应马达的压力,也可能压力表的响应不够反映不出一瞬间的压力变化。

也就是说启动扭矩也就是启动那一瞬间的事儿吧

网友(点评):
是的,时间很短,而有的表有缓冲保护

楼主: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说启动扭矩也就是启动那一瞬间的事儿吧

哦,怪不得我看着压力表没有任何变化呢,那这个起始力矩大概是正常力矩的多少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