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上马模具项目,主要做粉末冶金模具

楼主(2018-01-23):
朋友那里做各种粉末冶金小齿轮,要开好的模具,咨询一下,这类模具需要哪些设备,加工难度怎样,现在手里只有立加和数控车床,这个模具是不是很难搞啊?朋友是精度要一个丝。

网友:
需要立加,一台不行,最好是两台以上,一台开粗,一台精加工,还需要一台电火花,数控车不是主力,有也行

网友(点评):
齿形编程是怎么搞的?

网友(点评):
齿型用电火花打

网友:
粉末冶金模具主要用到车床,铣床,内外圆磨床,平面磨床,慢走丝机床,电脉冲。基本就这些

网友:
粉末冶金工艺的基本工序是:1、原料粉末的制备。2、粉末成型为所需形状的坯块。3、坯块的烧结。4、产品的后序处理。

网友:
粉末冶金磨具精度要求高,形状复杂,投入设备资金很大。

网友:
粉末冶金做精密齿轮,请问你们烧结后的工序是磨削吧?其实,粉末冶金模具,制作起来不算复杂(立加、数车、慢走私或中丝、电火花、平磨、内外圆磨床、真空热处理炉、必要的检测等设备),另外,要考虑不同金属粉的收缩量以便设计模具的尺寸。

网友:
我的做过几年这个模具,我朋友页开了10几年的粉末冶金模具厂;其加工设备主要有:普车,普铣,手摇平磨,快丝,慢丝,普通手摇火花机,镜面火花机,钻床,镗床;都是小行程的机器。有需要细节了解,可以加我电话136---1267---06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