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辨别

楼主(2018-01-23):
各位大湿,请教一个操弄我好久的问题,管螺纹、锥螺纹怎么辨别是多大的???

网友:
你一般螺钉是怎么辨别的

网友A:
根据尺寸代号区分螺纹种类的几点原则:
     1.G代表55度非密封圆柱内螺纹;
     2.Rp代表55度密封圆柱内螺纹;
     3.Rc代表55度密封圆锥内螺纹,锥度1:16;
     4.R代表55度密封圆锥外螺纹,锥度1:16;与Rp配合的为R1,与Rc配合的为R2
     5.NPSC代表60度密封圆柱内螺纹;
     6.NPT代表60度密封圆锥螺纹(内/外);

网友:
从外形上能看出来。螺牙角度也能区分,不过这个需要工具测量

网友:
管螺纹大小多看还是很容易辨别的,2分,3分,4分,6分,1寸,跟螺钉M6,M8,M10一样,也是很容易一眼看出大小的。

网友B:
螺纹规,螺纹规又称螺纹通止规、螺纹量规,通常用来检验判定螺纹的尺寸是否正确。螺纹尺寸由螺纹直径与螺距组成。通常在选用螺纹规时要知道检验的螺纹规格。

网友(点评):
这东西肯定不是螺纹规。 这东西充其量最多叫个螺距对板

网友(点评):
上面的字也说明了它不属于量规 :55度螺纹样板 样板而已

网友(点评):
兄弟,你见过螺纹通止规吗,别为了五毛就瞎BB

网友(点评):
学名是叫螺纹样板,我只是俗称它为螺纹规,个人叫法而已了,可能是我口误,但它确实可以检测气管接头上面的螺纹是几分的,我记得上面有数字,和测普通螺纹的螺距不同,它上面的数字是牙数,然后在卡尺量螺纹外径。

网友(点评):
最后对照机械设计手册管螺纹的尺寸表,就能查出来。

网友(点评):
加工现场一般都使用这种螺纹样板做螺纹的简易测量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螺纹规,螺纹规又称螺纹通止规、螺纹量规,通常用来检验判定螺纹的尺寸是否正确。螺纹尺寸由螺纹直径与螺距 ...

专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尺寸代号区分螺纹种类的几点原则:
     1.G代表55度非密封圆柱内螺纹;
     2.Rp代表55度密封圆柱 ...

网友:
发个螺纹通止规的图,省得有人瞎BB,一头是塞规可以拧到底,一头是止规基本拧不进

网友(点评):
通止规可以很快确认一个螺纹,但是未知螺纹可能需要好多通止规才能试出

网友:
英国直管螺纹,代号G:
英国锥管螺纹,代号Rc,R,ZG,PT(个人觉得一样):

美国锥管螺纹,代号NPT:

国内一般用英国的,很少用美国的。

直螺纹公扣和直螺纹母扣配,要用垫圈(平垫或组合垫)密封;锥螺纹公扣和锥螺纹母扣配,缠生料带;锥公配锥母,也缠生料带。

网友:
这个简单,有环规,直接测。没环规,去买个螺纹板牙,先测牙数,牙数测好再用游标卡尺量量外径,然后就能去手册上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专业

这个叫牙规,不叫通止规。通止规有环规。有通止规,·
T   通     Z   止。
锥管螺纹的通止规跟我们公制的长的不太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