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氨酯块怎么加工

楼主(2018-01-23):
请教一下聚氨酯块怎么加工,厚度为20mm左右,需要切出一个直径为20,中间为异型孔的圆柱体,精度控制在正负0.05,有办法吗?因为是手板件,所以不考虑开模

网友A:
上车床加工吧,车刀选择前角大一点的,手磨刀也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车床加工吧,车刀选择前角大一点的,手磨刀也可

那如果我中间加工的是个梅花形的孔呢?之前试过让数控加工,但是加工的。。。并不怎么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如果我中间加工的是个梅花形的孔呢?之前试过让数控加工,但是加工的。。。并不怎么好

数控车是可以加工梅花形的,是不太好看
带铣削功能的车削中心怎么样?只要铣刀能加工就行

网友:
钻床都好加工得,我们治具上经常用到聚氨酯

网友B:
加工效果不怎么好的原因是什么?是不耐高温嘛,高温产生变形,降低加工精度?

网友:
首先聚氨酯是达不到0.05的精度的,其次提高硬度是可以便于加工的,90度的已经就很硬很好加工了。

网友C:
把聚氨酯放到冰箱里冷冻一下再加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聚氨酯放到冰箱里冷冻一下再加工

这是一个好办法,值得学习

网友:
聚氨酯的精度要做到±0.05mm难度很大啊

网友D:
聚氨酯硬度多少?之前我们自己做的都变形

网友:
聚氨酯很难做到±0.05mm这样高的精度。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聚氨酯放到冰箱里冷冻一下再加工

这波操作666

网友:
见过日本加工的用的这方法,冷冻后加工,具体多少参数还是要自己摸索出的经验,这经验很值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聚氨酯硬度多少?之前我们自己做的都变形

80度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聚氨酯放到冰箱里冷冻一下再加工

金点子

网友:
精度很难保证,机加工后磨床磨过,外观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工效果不怎么好的原因是什么?是不耐高温嘛,高温产生变形,降低加工精度?

这种材料压根就没啥精度

网友:
聚氨酯用过作为端面密封、缓冲之类的东西,0.1的公差带很难达到,外圆到是可以磨

网友:
好厉害的样子

网友:
没图没真相!!!!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把聚氨酯放到冰箱里冷冻一下再加工

好办法,只是聚氨酯解冻以后会不会变形啊,会不会失去弹性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好办法,只是聚氨酯解冻以后会不会变形啊,会不会失去弹性呢?

不会啊,我们经常这么干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