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件修改后不显示更新

楼主(2018-01-23):
solidworks workgroup PDM 装配体里面,零件A修改后检入正常,单独检出也没有问题。但是整个装配体检出后A还是显示修改前的特征,单独把零件特征重新打开一次就又正常了,但是把装配体关闭后重新再检出,零件A显示的又变成修改前的了,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
不理解这种现象。

网友:
有可能是你修过零部件后忘了保存呢

网友:
软件问题吧,重新编辑保存后退出再进试试。

网友:
把装配体重新打开后应该就会显示最新状态了。出工程图有时候也是这样的。

网友:
获取下最新版本

网友:
任务栏上的像红绿灯一样的点一下,刷新下试试

网友:
重新建模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