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Z型连续输送机运输定位精度

楼主(2018-01-24):
在做一条输送线,需要用到Z型连续升降机(如下图),升降机由链条带动,电机想采用伺服驱动电机,实现托盘可在一定位置停止,想知道停止的位置精度有多少?可否实现?

Z型连续提升机

Z型连续提升机

补充内容 (2018-1-25 08:16):
在网上查资料和询问厂商,都没有做过起停的

网友:
加接近开关,定位机构,即可。

网友A:
单气缸加双硬限位,你要多少就多少精度。

网友:
你这个定位精度,我感觉在正负1到3mm左右,完全取决于链条的间隙。

网友:
应该是可以做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气缸加双硬限位,你要多少就多少精度。

怎么加?加在什么地方?

网友:
采用链传动还有精度吗?

网友:
采用定位开关,到达指定位置,电机停止工作

网友:
同困惑,求解

网友:
你只是做运输线,完全可以满足

网友:
采用链条,无很高的精度

网友B:
如果是在提升段按要求停止,是可以实现的。另外,不需要伺服电机,普通的变频电机就可以了,减速开关,到位停止开关。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在提升段按要求停止,是可以实现的。另外,不需要伺服电机,普通的变频电机就可以了,减速开关,到位 ...

每链条精度无关了,只与提升段托盘前的的那个开关触板有关系。开关要做成固定的。

网友C:
加上霍尔接近开关,或者行程开关都可以,没太看明白你这个是如何实现连续Z向升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加上霍尔接近开关,或者行程开关都可以,没太看明白你这个是如何实现连续Z向升降的

就是绕啊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单气缸加双硬限位,你要多少就多少精度。

如果托盘是往上的方向走,先把托盘调整到你需要的位置,在把硬限位调整好,硬限位是装在气缸上可以伸缩的,如果精度要求很高就加一个光电。当托盘往上行走到光电的位置,电机停止工作,气缸硬限位伸出,同时气缸硬限位的下方可以用聚氨酯把托盘往上顶,托盘离硬限位的距离可以调整为十丝,在聚氨酯的挤压下,可以把托盘和硬限位贴合,不知我这样描述你能否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