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设计销孔的深度,有国家标准么吗?

楼主(2018-01-24):
各位大侠:设计销钉孔的时候,深度如何确定呢?比如6mm销钉应该多深的孔呢?10mm销钉呢?

网友:
我们设计一般为孔直径的两倍

网友:
定位用,主要受剪切力,深度不重要,跟着别人来,没有标准

网友:
定位圆柱销的话,国标有长度范围,如果没有干涉的情况,可以随意点,但不能太浪。

网友:
是那种用途的销?定位销?安全销?还是用联接的销?这个要根据实际情况设计。

网友:
销主要是起到定位的作用,大多为断面受剪切应力,所以受力和深度无关,只要保证一定插入量不脱落就好了,此点与螺钉连接不同。
个人经验3-5MM以上的插入量就可以,盲孔再加2mm

网友:
一般习惯弄个销钉一半深度,没啥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