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用弹簧夹头指南与23种夹头设计图集,还有9中在文件内

楼主(2018-01-24):
在多品种小批量的加工场合,弹簧夹头的优势在于更换夹具时间,标准卡爪式卡盘调换卡爪的时间约为15至20分钟,专用于可快速更换的卡爪卡盘也需要至少1分钟时间来更换,而可用于快速更换的弹簧夹头调换夹头部分只需要15至20秒,在加工产品变换频繁时,累计节省时间相当可观。
在大批量加工场合时,弹簧夹头可同样节省夹持过程的累积时间,因为开合的所需时间比卡爪卡盘的少,通过减少非切削时间,从而减少整个加工过程的总体累积时间。
何时选用弹簧夹头?
在实际应用中,如果工件的尺寸比较一致,使用弹簧夹头的加工速度会更快。如果工件尺寸的变化较大,采用卡爪卡盘更加合适。
怎样设计弹簧夹头?
1. 向固定式弹簧夹头
夹头体1以锥柄插入机床主轴锥孔中,筒夹2轴向固定。旋紧螺母3,其内锥面迫使筒夹收缩将工件夹紧;反转螺母,筒夹弹开,松开工件。螺母与筒夹之间有相对转动,其配合锥面易于磨损,适用于轻便及一般工件加工。限于筒夹的扩张量,工件基准面公差应不大于0.5毫米。螺钉4用以防止筒夹转动。
2. 向移动式弹簧夹头
旋紧螺母时,筒夹作轴向移动便夹紧工件。支承钉用于工件轴向定位。由于筒夹与工件间有相对轴向位移,故其夹头工作表面易于磨损,适用于—般工作。
3. 间锥套式弹簧夹头
中间锥套5置于夹头体1与筒夹2之间,并以销4作圆周固定。转动螺母3,通过螺母内端面(或销6),使锥套作轴向移动,从而使筒夹收缩(或张开)。
4. 槽锥套式弹簧夹头
以纵向切槽的锥套2代替筒夹。旋紧螺母3时,其内锥面迫使锥套收缩夹紧工件。适用于一般工作。
5. 端作用式弹簧夹头(1)
筒夹两端均有卡爪。旋紧螺母5时,由于夹头体3及锥套7内锥面作用,使两端卡爪同时收缩夹紧工件。两个销6用来防止锥套随螺母转动,弹簧2使筒夹4复位,支钉1用于工件轴向定位。适于夹持较长的工件。
6. 端作用式弹簧夹头(2)
两端带锥面的筒夹3与相应的锥套1和4相配。当转动带左右螺纹的螺母5时,通过衬套7推动套4和筒夹3左移,使筒夹两端同时收缩夹紧工件;反转螺母5时,借弹簧作用松开工件。键6用以圆周固定衬套7。
7. 紧式弹簧夹头
通过主轴孔的拉杆与筒夹尾部的螺纹孔连接。拉杆轴向移动(手动或机动)使筒夹作径向收缩(或张开),以夹紧(或松开)工件。工件无轴向定位。
8. 利用插头扳手操纵的弹簧夹头
筒夹5以尾部螺纹旋入锥齿轮3的螺孔中,并以圆销4作圆周固定,利用环2将锥齿轮3轴向固定于夹头体1中。用插头扳手转动小锥齿轮6使筒夹作轴向移动,从而实现工件的夹紧(或放松)。
9. 手轮传动的弹簧夹头
筒夹7以尾邻螺纹旋入齿轮1螺孔中,并以键8作圆周固定。当转动手轮4时,与其相连的内齿轮5便传动齿轮3,通过齿轮2使齿轮1(即螺母)转动,筒夹便沿锥套6作轴向移动,以夹紧(或放松)工件。推力轴承9可使转动轻便灵活。
10. 利用手柄操作的弹簧夹头
用于铣、钻床加工轴类零件。转动手柄1,经螺母2滚珠3使套筒4下移,其内锥面迫使筒夹6收缩,通过过渡套筒5将工件夹紧;反转手柄1经弹簧顶住8使套筒4上移,即可松开工件。过渡套筒5可以更换以支持不同直径的工件,扩大其使用范围。
11. 利用手轮操作的弹簧夹头
用于铣、钻床上加工轴类零件。使用时以凸台7安装于固定的夹具底座上,以螺栓6紧固。转动手轮1,使套筒2下移,其内锥面迫使筒夹收缩而夹紧工件;反转手轮,弹簧5将套筒2上顶,使筒夹松开工件。可调定程杆4用于工件轴向定位。
12. 利用偏心操纵的弹簧夹头
13. 用螺旋杠杆操纵的弹簧夹头
14. 用碟形弹簧自动夹紧的弹簧夹头
转动带六方头的螺母2时,碰撞初杠杆3迫使螺杆4向上抬起,使筒夹1松开。反转螺母2向上移时,碟形弹簧5通过螺杆4迫使筒夹下移,夹紧工件。筒夹具有内六角孔,使之便于更换,以适应不同直径的工件。
(无法上传附件了,明天会上传的)

网友:
请教个问题,夹头开完槽怎么控制变形?之前自己做的弹性夹头割完槽之后会变形,而且发现有的是外胀有的内缩。楼主了解这方面知识吗?

网友:
弹簧夹头采用的全包围式的夹紧方式,加工薄壁类易变型的工件有很大的优势

楼主:
昨天没有上传的全的23种夹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