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一个机械制动的问题

楼主(2018-01-24):
如图,电机带动轴旋转。轴端有一个重物固定在轴端。电机带动轴旋转后重物绕轴在水平面0到90度的范围内旋转。请问,比如说我旋转到60度的时候。怎么让重物固定到需要的角度?现在选择的电机没有制动器(太贵)并且电机与轴之间有个蜗轮蜗杆相连接,能否用电机的减速器和蜗轮蜗杆使重物停止。这种想法合理吗?

网友A:
用步进电机能实现。给一个脉冲信号,它转一个步距角。原理上没有问题,不知道你的重物有多重?

网友:
要是步进或者私服电机可以

网友B:
“涡轮”是汽轮机之类的东西,没有“蜗轮”这个东西。LZ 你的图就画错了,图是普通的齿轮减速器。其实你应该用蜗杆减速器。就是电机带动蜗杆,蜗杆带动齿轮,再带动负载。
蜗杆减速器要求输入和输出轴是垂直的。
蜗杆减速器  一般  是单向传动的,就是说当输入(蜗杆)不动是,输出(齿轮)再怎么用劲都动不了。因此不需要刹车。
严格地说,不是绝对不能动。可以在蜗杆间隙里摆动一点点而已,不影响使用。

网友(点评):
精度不高可以啊,关键是怎么确定让其停在那个角度。

网友(点评):
对停那个角度的精度有要求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步进电机能实现。给一个脉冲信号,它转一个步距角。原理上没有问题,不知道你的重物有多重?

我的意思是如果任意位置停止的话,会不会反转?我要是停止一天不动的话有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涡轮”是汽轮机之类的东西,没有“蜗轮”这个东西。LZ 你的图就画错了,图是普通的齿轮减速器。其实你应 ...

这个难道不叫蜗轮蜗杆传动吗?难道是我一直以来叫错了吗?还有个问题,如果这个在特定条件下可以制动的话,长久使用会不会对这个结构产生不良的影响?

网友(点评):
保证好润滑,计算好涡轮承受力。一般来说还是比较稳定的机构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如果任意位置停止的话,会不会反转?我要是停止一天不动的话有没有问题?

用步进电机做的话,你不给信号,它就不动。

网友C:
蜗杆传动本身就有自锁,影响的话看你冲击载荷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蜗杆传动本身就有自锁,影响的话看你冲击载荷大小

哦哦,大致明白了。多谢赐教

网友D:
蜗轮蜗杆传动可以实现自锁,也可以长时间使用,关键看你怎么能实现角度的控制,而且你的图纸确实画错了,蜗轮蜗杆传动是垂直传动的,是减速机构,有自锁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步进电机做的话,你不给信号,它就不动。

哦哦,多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蜗轮蜗杆传动可以实现自锁,也可以长时间使用,关键看你怎么能实现角度的控制,而且你的图纸确实画错了,蜗 ...

恩恩,我随便画了一下。确实画错了。多谢指点

网友:
步进最小步距角0.9度,直连貌似就不合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