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图示几个标注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8-01-24):
请问一下,基准符号加PT什么意思?还是VDP/2是什么意思,VDp不是椭圆度的意思吗,VDP/2要表达什么?请各位大佬赐教。

网友A:
确定不是乱码神马的

网友B:
上面的是表示基准B的点的位置距离端面为4,下面那个不清楚

网友(点评):
有点意思^_^

网友:
第二个应该就理解VDP是0.1,就行了。为什么给VDP/2不太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定不是乱码神马的

这个是舍弗勒的图纸,确定不是乱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面的是表示基准B的点的位置距离端面为4,下面那个不清楚

应该不是吧,这张图纸的所有基准都带(PT),不知道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