夹具改进问题

楼主(2018-01-24):
请教一下,这个夹具是不是存在过定位的情况,如何改进比较好

网友:
看不懂  描述一下嘛

网友:
看不懂,再说过定位又不都是坏事。

网友:
工件在哪里?定位都在哪里?装上去看看啊

网友:
我一般采用的都是一面两销做定位

网友:
看不懂,你要说的什么?
至少你要把你要问的问题说清楚或图示清楚。

楼主:
图中4个圆锥形与四个孔配合,通过两边的气缸夹紧透明部分为一个平台,需要升降。

楼主:
引用 楼主:
图中4个圆锥形与四个孔配合,通过两边的气缸夹紧透明部分为一个平台,需要升降。

是蓝色部分的圆柱面有配合

网友:
过定位就过定位呗,又没事,过定位是早期加工精度不高的时候,出来的概念,怕过定位引起加工件位置翘起,移位之类的问题;现在随便数控加工,过定位就算了,不是什么错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