渗碳钢一般不调质吗?

楼主(2018-01-24):
有人说,例如20CrMnTi,调质后,渗碳的时候,不容易渗, 有这个说法吗?

网友A:
这种低碳钢要调质么

网友(点评):
确实没见哪里说过要调质

网友(点评):
有一个问题,心部要求硬度的话 正火达不到

网友:
锻完退火,加工完直接表淬了

网友(点评):
这个料是要渗碳的。否则表面硬度不够。

网友:
调质处理一般用于中碳钢和低合金结构钢中,提高机械零件的韧性和综合性能。渗碳钢是低碳钢本身韧性就比较好,渗碳是为了提高表面硬度,增加耐磨性。

网友(点评):
大侠谢谢,你说的我哦也懂。

网友B:
有渗碳钢做过调质(就做过一次),客户需要,目的忘记了。正常都做正火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渗碳钢做过调质(就做过一次),客户需要,目的忘记了。正常都做正火处理。

嗯 ,大侠,我们厂以前也是正火完了粗加工渗碳再后续。但是有人说调质后不容易渗碳,有这种说法吗?调质后的马氏体会对渗碳有影响吗?另外心部要求33HRC的硬度,是渗碳后 淬火加回火得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低碳钢要调质么

嗯,实际生产就是正火,但是您说调质可以吗?对渗碳有影响吗?

网友C:
低碳钢先正火细化晶粒,在表面渗碳后淬火。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低碳钢先正火细化晶粒,在表面渗碳后淬火。

如果不正火,直接渗碳淬火,会有什么影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