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件黑色钝化必须要先电镀吗

楼主(2018-01-24):
如题,做钣金的表面处理 黑色钝化前必须要先电镀吗

网友:
简单说,钝化是酸洗防锈,在钝化前需要清洗除油。一般是不锈钢材料去钝化。
跟电镀也可以说没有什么关系。

网友:
LZ说的是发黑处理吗?

网友:
如果没有描述错误,需要黑色钝化,那么一定是在镀锌基础上做的黑色钝化,目前我所知道的钝化就是指这个

如果没有特殊要求,也可以做黑色电泳,钢铁磷化发黑

这里面磷化发黑耐磨性好点,但是在没有上足够的防锈油油的情况下 不够黑,盐雾也不好

电泳耐磨稍微差点,但是 在不是摩擦的情况下,电泳耐盐雾性能最优秀,

镀锌钝化黑色,好处就是镀锌层本身就是耐盐雾的,在表面黑色磨损后还可以继续保护基材,缺点是黑色镀锌层的外观黑色也不耐磨

如果是电镀三价黑铬,那么价格太贵,不一定适合你的钣金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