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空吸盘板材放不下来

楼主(2018-01-24):
真空泵加真空吸盘来吸取板材,回路中也有破真空的气路(阀Y12控制),为什么放板材的时候要好长时间才能掉下来?以前很快的。下面是原理图,后续管路都是进的吸盘。

网友:
两个可能:
1. Y12反吹电磁阀故障,阀门延时;
2. Y11真空阀故障,反吹时应该复位但真空仍然导通。
几个疑问:
1. Y10电磁阀常开?工作口正压一直存在,是否有压降的可能?是否会导致Y11真空阀先导压力不够?
2. 如果Y10工作口是堵头,那阀门的作用是什么?
3. Y12排气口是堵头吗?如果是,那Y11复位,Y12反吹阀故障时真空管路就是封闭的,无法反吹下料。

图示看不出用的什么品牌阀组,估计Festo可能性大(德文图纸)。想改善的话给个实物气路照片参考一下。

网友(点评):
感谢回复。1.10不常开,英文名翻译过来叫吸盘排气阀。2.10的那个口是消息音器,非堵头。.12的排气口也是消音器

网友A:
1. 看起来Y10不工作时2、3孔常开,是图片不完整我误解了?
2. 按照你的描述,怀疑Y11外先导真空阀有问题,注意一下先导阀或先导气路,如果这里有问题,通电换向会有延时。那反吹阀即使开了也没有用;
3. 有没有可能用集成式真空发生器(真空产生、真空破坏、真空传感、真空过滤一体)取代现有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看起来Y10不工作时2、3孔常开,是图片不完整我误解了?
2. 按照你的描述,怀疑Y11外先导真空阀有问题, ...

替代现有的不现实,主要是成本上的考虑,因为我们是维修,不能有故障就全盘替换啊,呵呵。请看后续气路图和实物图:

网友(点评):
用电泵就得配这么复杂的真空控制回路,无语了。如果各个电磁阀门没有问题,我建议你看看吸盘上的单向阀、节流阀。如果单向阀堵塞了,反吹是没有效果的。

网友(点评):
好的,谢谢了。周日我们停机检修。

网友:
吹气电磁阀是否动作

楼主:
经过检查,原因找到了:真空和破真空公用的管子上有一处破损,破真空时漏气导致进入吸盘的气量和气压不足,所以板材长时间掉不下来。照片是临时缠绕了胶布,临时使用。

网友(点评):
果然,阀门没有问题的话就是管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