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款设备,两种方法均不能实现,请教高手

楼主(2018-01-24):
        各位大侠,现在我们要做一款设备,设计过程中遇到一个技术问题,问题描述:

将SMT料盘上的首颗料取下来,由于料是用塑料胶纸封起来的,所以取料的时候得先把胶纸剥离,现在使用了两种方法:

1、负压吸取、

2、胶纸黏贴撕去,由于黏贴很紧两种方法均不能实现。(SMT料带规格宽8mm,单颗的尺寸0.5*1至1.3*2.1聊的边缘2mm处无胶)有图片

各路大神有什么好的建议,解决此问题,谢谢。

网友A:
手抠,壁纸刀划,热喷头喷。。。。。。难题啊 ,关键是成功率

网友(点评):
热喷头喷也要看具体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抠,壁纸刀划,热喷头喷。。。。。。难题啊 ,关键是成功率

壁纸刀,这个方法我们也试过不行,成功率太低。热喷头是什么东西,温度大概有多高?气流大不大?请赐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壁纸刀,这个方法我们也试过不行,成功率太低。热喷头是什么东西,温度大概有多高?气流大不大?请赐教!
...

这个温度需要试了,可以拿个热吹风机,吹边缘处,看塑料膜是否起翘边。看效果了

网友B:
把黏胶热熔,再用负压吸。

先做一个试验:   用热吹风机的高温档热熔料带的黏胶,再用负压吸,测下需要多大负压。

网友C:
我们冲压自动化机构里面,对于平板料垛的分张机构采用的是锯条锯齿分张的方法,锯齿后面有个推送摆动机构,这个机构可以做成气缸水平推出后锯齿往上翻的动作,这种机构应用于镀锌板的分张效果比磁力分张还好。楼主可以按照这种方式,把锯齿改成工程塑料的,可以避免对于SMT的损伤。

网友:
加热电子料到一定的温度,让胶纸软化,后序负压吸取才会比较容易的把胶纸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黏胶热熔,再用负压吸。

先做一个试验:   用热吹风机的高温档热熔料带的黏胶,再用负压吸,测下需要多 ...

马上去试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们冲压自动化机构里面,对于平板料垛的分张机构采用的是锯条锯齿分张的方法,锯齿后面有个推送摆动机构, ...

非常感谢,试试您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黏胶热熔,再用负压吸。

先做一个试验:   用热吹风机的高温档热熔料带的黏胶,再用负压吸,测下需要多 ...

实验效果还可以,不过通过率只有96%左右。实验图请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实验效果还可以,不过通过率只有96%左右。实验图请看

热吹风机的温度提高2-3度,或者你根据实际测量多大温度合适,这个就得做实验确定。别怕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热吹风机的温度提高2-3度,或者你根据实际测量多大温度合适,这个就得做实验确定。别怕麻烦。

正准备着手,测量温度值,找一个合适的温度。

网友:
5楼的主意不错,
正好也可以用于我目前的项目的方案上(撕PET模上的离心纸)。
请问楼主,你用的什么黏胶热熔,发个照片看看呢。感谢!
我也要做做实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们冲压自动化机构里面,对于平板料垛的分张机构采用的是锯条锯齿分张的方法,锯齿后面有个推送摆动机构, ...

您好,对您说的锯条分张和磁力分张两种结构很感兴趣,能发一些3维模型和照片吗?感谢!22290560@qq.com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们冲压自动化机构里面,对于平板料垛的分张机构采用的是锯条锯齿分张的方法,锯齿后面有个推送摆动机构, ...

你好,你所说的机构是否和齿板送料机构相似啊

网友:
问题描述的很好。

网友:
用这种结构看看,这个是以前做过的类似夹胶纸的,不过我夹得纸厚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