锥齿轮还有花键,是什么原理

楼主(2018-01-24):
今天看到机械精度设计图例里边的拖拉机带轮部件。说轴和锥齿轮是过盈配合,为了传递转矩。但是?

网友A:
说的没错呀!花键是轴和锥齿轮之间的周向定位。

网友:
装配要求极高,影响到发动机运转平稳,尤其怠速时。

网友B:
花键过瘾配合呗,提高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花键过瘾配合呗,提高精度

计算过盈量的时候是按照转矩计算的,
最终的过盈量都可以提供转矩了,那花键不是有点多余了吗?既然有花键,那为什么不选择小一点的过盈量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的没错呀!花键是轴和锥齿轮之间的周向定位。

计算过盈量的时候是按照转矩计算的,
最终的过盈量都可以提供转矩了,那花键不是有点多余了吗?既然有花键,那为什么不选择小一点的过盈量呢?

网友(点评):
花键传递的扭矩比普通键大很多 直径可以弄小, 你看下图片是否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看懂

就是这个花键锥齿轮和花键轴配合,过盈量是按照转矩计算的。
最终的过盈量都可以提供转矩了,那花键不是有点多余了吗?既然有花键,那为什么不选择小一点的过盈量呢?

楼主:
引用 楼主:
计算过盈量的时候是按照转矩计算的,
最终的过盈量都可以提供转矩了,那花键不是有点多余了吗?既然有花 ...

这是图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是图

@xue428032

网友:
引用 楼主:
计算过盈量的时候是按照转矩计算的,
最终的过盈量都可以提供转矩了,那花键不是有点多余了吗?既然有花 ...

花键在这里有2个作用:

1、用于花键轴和锥齿轮的圆周方向的固定,属于松联接;
2、之所以把锥齿轮的安装轴做成花键轴,是因为花键轴具有导向作用,而且轴与锥齿轮联接的对中性比较好。

所以,即使锥齿轮的安装轴设计成花键轴,这个设计一点也不多余,他们之间的配合还要设计成过盈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