铆压架子弹性变形

楼主(2018-01-24):
如图一个1300*1100的铆压架(缺口深度550),下压后增压(100吨)过程中QT450铸铁上翘超过1mm。
打算加厚度,把倒角做小。不知道还有什么办法,或者换什么材料

网友:
1,材料换的意义不大了,看从结构壁厚,内腔布置上改改,最好做个软件仿真分析。
2,实在还不行看整体改成龙门型试试。

网友:
先占个坑,看看高手如何解决铸铁应力变形问题

网友:
可否做成龙门式

网友:
我以前做过一个简单的小冲模,也是这种C型结构。

后面是加强C型结构,也就是变大变粗

网友A:
100吨?看看100吨的冲压机的C型架有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0吨?看看100吨的冲压机的C型架有多大。

多谢,很有参考意义

网友:
简单分析一下产生1mm变形的原因:两部分,一是安装油缸的横梁,悬臂结构,力作用在悬臂上产生向上的变形;二是竖梁,油缸力在上端产生的力偶,导致竖梁顶端向左的角度变形。楼主可先核算哪个变形是主因,然后考虑优化,提高刚度。

网友:
加厚是怎么加,整个重新做么,倒不如右边再做个窄C型,相当于把左边小C卡进右侧小C的C槽里夹住,大致类似这样子

网友:
加焊接筋

网友(点评):
这个?铸铁焊接不太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