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小批量多品种车间长宽多少合适?

楼主(2018-01-24):
设想这个车间采用8台机械手+2台AGV 再算上暂存区 成品 检查 打磨 测试 清洗
产品10万台以上 重量50kg左右 这样的机加车间 长宽多少合适?
谢谢!

网友:
谁懂总图布局和设计或者做过车间规划的给楼主提个建议。

网友A:
先找当地环保部门把项目环评咨询一下,看厂房位置、布局有何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找当地环保部门把项目环评咨询一下,看厂房位置、布局有何要求

说的很对!现在环保要求很严。

网友:
环评不过一切白扯

网友:
我们这,都玩起了无人机,每周要飞那么几次。环评是关键

网友:
环评必须过,否则一切免谈

网友B:
空间多大取决于你用的设备大小,零件大小和周转机器人大小和运转空间大小,还有你的工步内容多少,流水线编排方式,物料的堆积方式和安装调试维修通道设计大小等。不是你那一句话就能给你出方案的,能出的都是扯淡!

楼主:
引用 网友B:
空间多大取决于你用的设备大小,零件大小和周转机器人大小和运转空间大小,还有你的工步内容多少,流水线编 ...

OK

网友(2018-04-22):
引用 网友B:
空间多大取决于你用的设备大小,零件大小和周转机器人大小和运转空间大小,还有你的工步内容多少,流水线编 ...

在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