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装机结构

楼主(2018-01-24):
各位高手,小弟在调试此包装下袋机下袋结构出现下料距离长短不一,塑料袋容易跑偏,塑料带不按图中锥度的曲面下料,请问各位高手有这方面经验的分享一下!在此先谢谢各位前辈。

网友:
塑料袋容易跑偏,我猜就像打印机走纸跑偏一样,一般都是送料或者拉料轮受力不平衡或者不均匀磨损造成的,可以考虑更换走料的轮子,或者进行校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