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径17.6,导程1.8,牙角21°的非标梯形螺纹公差参考指标

楼主(2018-01-25):
一个外径17.6,导程1.8,牙角21°的非标梯形螺纹,若是要给它的外径、中径、小径加上合适的公差,该参考什么标准?

计算的螺纹基本尺寸

计算的螺纹基本尺寸

网友A:
机械设计手册 齿轮

网友B:
楼上的大兄弟,这个是螺纹

不过看机械手册是对的,但是一般标注的都是中径,有专门的公差代号,7e、7h什么的,看用在哪里,咬合要求有多少进行标注

梯形螺纹的标准为GB/T 5796.4-1986

网友(点评):
可以按上面的标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械设计手册 齿轮

我说的是非标准的螺纹,角度不标准,螺距不标准,不是齿轮。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的大兄弟,这个是螺纹

不过看机械手册是对的,但是一般标注的都是中径,有专门的公差代号,7e、7h什 ...

我说的是非标准的螺纹,角度不标准21°(标准30°),螺距不标准1.8mm(不属于标准值),所以不知道怎么算它的具体公差值,比如说你要7g公差,具体值在表上是查不到非标公差的,所以想知道计算公式。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说的是非标准的螺纹,角度不标准21°(标准30°),螺距不标准1.8mm(不属于标准值),所以不知道怎么 ...

看看这个行不行,一般需要设计这种螺纹公差的时候我都是凭经验自己给的,特别的需要保证跳动这些要求的,也会根据加工难度再变更,如果你想要的是公差的设定标准,我估计是没有的,就像孔和轴的标准公差H7/g6类似,这个怎么给出的这个公差,如何计算的,设计手册上也是没有,这些都是实际使用中累积下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这个行不行,一般需要设计这种螺纹公差的时候我都是凭经验自己给的,特别的需要保证跳动这些要求的 ...

谢谢您的回复,基本尺寸计算我已知晓,且我最开始的图示就是我计算的基本尺寸值。只是以为若给一个6g或7g的公差,详细加工的公差范围值也可以计算出来的,其实若是同样30°角度下估算的话也可以参考标准值给一个,但21°就不知道标准值能不能参考,看来还是需要实际验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