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差的选择

楼主(2018-01-25):
大家在出工程图标公差的时候,有没有用到过包容要求,最小实体要求和最大实体要求,这些要求什么情况下用,工作这些年来,看过好多公司的图纸,好像很少见到过,(以前在一家老国企图纸见到过,他们的图纸还是手绘的),请大家这些公差要求什么情况下用?

网友:
基本上现在很少有人敢用。

网友:
多用于大批量生产时。

网友(点评):
大批量,互换性要求高的零件。

网友:
这个真不清楚,反正我们加工导轨丝杆都是标准公差

网友:
没有最小实体这种原则的,就包容原则、最大实体原则,这个主要是为了后面质量检测的时候用的,而且是形位公差相关

包容原则比最大实体原则严格
举个例子:一个孔,20 (+0.2/0) 直线度要求0.1,包容原则就是要求你必须是20的圆柱可以通过,就是我的直线度,是算在公差里面了的

最大实体原则,就是你孔做到了极限20,但是因为直线度要求0.1,也就是你只要19.9的圆柱能通过就可以,也就是我的直线度,是允许在你极限尺寸的时候还能有形位偏差

网友:
说说我的经验,供楼主参考

包容原则和独立原则是两个相对的标准,并且这个是没法选择,据我所知,GB默认是独立原则。当然如果你有特别要求,可以在图纸里面特别注明。如果未注明,则看图框里面遵循的标准,若为GB,则默认为独立,如果是ASME则默认为包容

最大实体原则可以保证组件的最小装配间隙。当孔做大,轴做小的情况下,允许更大的位置度偏差,从而在不影响装配效果的基础上降低加工成本。对于批量加工的产品,应用特别多。单个零件没有任何意义。
最小实体原则应用比较少,按照定义的解释,是为了控制两配合零件的最大间隙。目前能想到的应用是转子和定子之间的磁隙控制

以上,仅供参考

网友: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一般形状公差<位置公差<尺寸公差,当然这几组公差没有直接联系,只是有人通过大量的检测数据得出这么一个规律。

网友:
接触的汽车零部件企业用的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