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齿条材质问题

楼主(2018-01-25):
想问一下有经验的师傅

齿轮带动齿条的往复送料机构中  运动比较频繁

为保证至少2年内  齿条带动的机构  前进的终端位置的   重复精度在1mm

齿轮齿条   一般选什么材质  怎样的热处理 能够保证要求

网友A:
45#、40cr、42crmo    整体调质HB220-250  齿面高频淬火HRC42-46    齿面精磨估计免了   个人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A:
45#、40cr、42crmo    整体调质HB220-250  齿面高频淬火HRC42-46    齿面精磨估计免了   个人建议

多谢    指点         齿轮  和  齿条  同种材质   还是 一硬一软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    指点         齿轮  和  齿条  同种材质   还是 一硬一软

精密齿轮发几个大家看看沈阳机床数控机床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