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形深槽经济性加工

楼主(2018-01-25):
谁有加工这个U形槽的最经济而且加工效率最高的加工工艺?用什么机床(设备)?13780236285微号与手机号同。

网友:
大直径成型铣刀盘,,,,

网友:
这图基准面A真么是个螺纹M200??看不懂。
建议,先线切割,再。。。

楼主:
线切割太慢(效率太低),又成本高,不好。

网友(点评):
线切割太慢,只有上铣床了

楼主:
水刀本太高了。

楼主:
72的公差可以加大(精度可降低)。

网友:
楼主这个零部件是什么材质,数量是多少,建议做铸造成型工艺,U型材铸出来留余量,再精加工。

网友:
https://v.qq.com/x/page/w0537xjhe7d.html?start=3
看看最后用的那把铣刀,从端面往下扎铣

楼主:
@韩寒11,你发链接的视频最后的那把铣刀太短,铣不了我工件U形槽200那么深。除了通用机床,看看谁能给设计制造一台专用机床?@xiaobing86203,我零件的材质是40Cr或35CrMo,批量1年1000件~2000件,不能铸造,铸造保证不了抗拉强度。整个工件受拉力50吨。

网友:
不是设计专用机床,而是专用立铣刀!先用直径48以上的钻头,摇臂钻钻通一排,再铣。

网友:
粗线割,时间短,成本低

楼主:
@湖佬adc,精不高我们也按你说得办做过(双柱带锯),最后还不用上加工中心就搞定了,可就是锯第一锯时夹锯片,严重时锯就断了。材料热处理后内应力较大。不知如何解决?用圆盘锯U形槽太深恐怕没有那么大的圆锯片,而且圆锯片比较厚也料损大。谁有好办法?

楼主:
@Jack_X9yA5你!有粗线切割设备?一般多少线1台?

网友:
快丝3万起,线割这个U槽按5厘一方,要差不多300元左右,成本高。
这个零件如果要热处理,需要在最终热处理前把槽加工到位(40Cr材料精加工前要调质)。
加工工艺最好的方法就是13楼的方法,或用摇臂钻钻出一排孔再铣。加工成本低。这个槽是穿挂钩用的,尺寸等精度要求不高。

楼主:
那么问题来了: 第一,设计制造一台专用机床,在U形槽的底部先制出一个孔后,一道工序加工出U形槽。谁能设计制造这样的专用机床?
第二,谁有带锯锯U形槽不夹锯的方法?

网友:
要不做一个类似滚齿的东西?

楼主:
谁有好的加工办法?

网友(2018-04-10):
50道的公差范围,槽可以直接精密铸造成品,然后通过槽找正定位,加工其余部分

楼主:
精密铸造,精度可以达到,但是机械性能达不到要求,抗拉强度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