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2016直径单端箭头标标注方法

楼主(2018-01-25):
在Solidworks 2016的工程图中,标注直径时想要下面图片中的方式,请问应该如何操作,谢谢!

网友A:
右键尺寸线如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右键尺寸线如图

谢谢,请问你是用的2016版本吗?我这里右键尺寸,没有你的那哪个隐藏选项

网友(点评):
你鼠标没对准要隐藏的部分

网友(点评):
2005版都能做到

网友(点评):
多试几次,不要点数字,点线和箭头

网友(点评):
嗯,点线和箭头就可以了,感谢各位!!

网友:
楼上方法正解,但UG标准成这类形式更方便

网友:
这种标注方式,那种图纸上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