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让管道里面的水和空气能够同时喷出?

楼主(2018-01-25):
  怎么让管道里面的水和空气能够同时喷出?  怎么让管道里面的水和空气能够同时喷出?

网友:
没有描述清楚你的问题,都不知道怎么回复。

楼主:
有一台空压机,有一条水管,用什么办法能让管道里面的水和管道同时喷出来

网友:
不知道你是不是想要这种,污水处理设备,溶气气浮

网友(点评):
你做污水处理的?厉害!楼主说的可能就是气浮处理工艺中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一台空压机,有一条水管,用什么办法能让管道里面的水和管道同时喷出来

用溶气泵啊,网上有这个资料。溶气泵能将水气混合后排出。

网友:
向下放

网友(点评):
你个傻B

网友(点评):
马静凤小姐,哪里得罪了?

网友:
最简单我觉得可以用文氏管,不过这个不是能够以任意比例混合。

网友:
喷漆枪的原理可以参考不?